楼主(2020-07-01):
一台132KW  6极电动机里面有一两线测温装置,只引出两根线出来,常温下25℃测的阻值270欧,请问这是温度开关还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A:
铜的铁的镍的铂的?
要不你量一下,手握住升温,看看什么效果,电阻多少,除以温升,得到ohm/T,能找出是什么的.

网友B:
引出线是什么颜色的? 电机用PTC热敏电阻的多?

网友C:
热敏电阻

网友D:
一般都是PTC测温监控用吧!
保护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