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DP故障

楼主(2020-07-01):
我有两台力士乐VFC3610-5.5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显示IDP,查说明书是参数故障,也没有多说明什么,参数恢复出厂设置也没能解决。求大神分享一下解决方法,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这个变频主板不能换吗?好的主板换过来就显示P.OFF了,从官网下了固件重新刷了新版本,上是显示正常,只要一启动就又是idp- 了。主板的528RP存储片也换过。没有头绪了,请大师们赐教一二,万份感谢!

网友A(2020-10-29):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今天碰到相同问题,一台机器上次5只变频器,4只同时报警IDP.也是更新固件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真希望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ing

网友B(2021-01-30):
回复 网友A:
文海LLAYEVrH你好!博世力士乐变频器修好了吗?

网友C(2024-01-15):
文海LLAYEVrH你好!博世力士乐变频器修好了吗

网友D(2025-11-25):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下载固件,刷写
我在官网找不到固件

网友E:
闲鱼有卖的

网友F:
遇到几个,都是这个毛病,最终还是没修好。建议大家读取一下相同机器上的24C系列存储芯片,保存下来,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从写一下数据试试。

网友G(2026-04-28):
机过来,帮你刷写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直接寄主板和中板过来,帮你刷写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直接寄主板和中板过来,帮你刷写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直接刷固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直接刷固件就可以搞定,你刷的上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