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

楼主(2020-07-01):
各位大神,有没有认识做单片机开发的。

网友A:
肯定有的吧。大神估计看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你

网友B:
你想做什么产品?本人就是搞单片机工控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认识做单片机开发的。
有位论坛ID为yueliang....的是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想做一块这样的单片机板,大概要求如下
1:30路普通晶体管输入、6路高速脉冲输入(150K)
3:30路普通继电器输出、6路高速脉冲输出(1000K)
4:2路模拟量信号输入,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5:2路模拟量信号输出,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6:2路温控检测
7:1路485通讯
8:1路拓展口(可添加不同功能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哦。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要求起码要用单片机+FPGA来实现才比较合适,不然资源怕是不太够用,并且这个开发起来的话,费用也不会太低,除非你有一定的量,不然的话,不如直接用成品的PLC。

网友D:
你这个要求比较高哦,
有点难搞。
PWM要1M,这个要干嘛 ?

楼主:
回复 网友D:
1M脉冲是用来控制外部驱动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是有的。现在就是本公司想自己开发,不想用PLC

网友B:
问题是这样的要求,软件也不会是简单的,你们公司有软件工程师?

网友B:
你要这么多路的高速脉冲输出,莫非是用来驱动侍服器,用于S曲线加减速?还是用于控制变频器?还有脉冲输入,是用来检测编码器用,还是纯粹的脉冲计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量是有的。现在就是本公司想自己开发,不想用PLC
1:30路普通晶体管输入、6路高速脉冲输入(150K)
3:30路普通继电器输出、6路高速脉冲输出(1000K)
4:2路模拟量信号输入,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5:2路模拟量信号输出,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6:2路温控检测
7:1路485通讯
8:1路拓展口(可添加不同功能模块)
既然是对外承包研制开发成品,那么第八条,一般来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也可以做为后续你们公司,维系和开发工程师的关系的一个手段。
第八条为啥不合理呢?市场经济,非聘用关系(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进行工程交易的时候,必须明确工程需求,工期时间,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所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就是搞定这些琐事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你如果提出了上述7条研制要求,研制费X万元,那么第八条的可以添加不同功能的模块,比如说要开发模拟量扩展、数字量扩展、以太网或者串口通讯扩展等等,这又是另一个工程了,又要需要再次烧钱签订合同进行开发。

网友E:
我感觉你还是去试探你们决策层领导的意见(老板或者高管),委外开发不如培养自己公司的科研力量,简单的说就是让公司的HR拼着命去市场上挖墙脚,但是要舍得给待遇才行的哦。这样成本低一点,但是时间长,虽说产品落地时间不稳定,毕竟以后整套产权归属都是自己的,这对于不急开发的项目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很对,脉冲输出是用来驱动伺服或者变频器,脉冲输入用来检测编码器。我有一种设备变频器(场合要求不能用伺服)驱动,电机要1秒钟启停5次。每一次的起始位置都要非常精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你有没有意向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用来控制变频器的话,根本不需要那么高频率的脉冲的。

网友B:
如果只是驱动变频器用于驱动电机的话,完全可以用单片机的PWM功能完成,这样的板子我做过,两路的,用于控制两台变频器驱动电机,目前一直用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用PWM控制的是变频器的频率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用高速PWM可以任意速度调整控制,比直接用模拟量模块快捷多了,并且还是隔离模式的,保证了安全与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可以尝试一下哦。我先尝试一下,有什么就请教你,或者我向公司申请直接向你买一个回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和我这边的技术商量过,在我们的场合必须利用脉冲控制频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做一块高速脉冲输出模块,你会做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用单片机的PWM功能,你们的技术肯定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理是懂的。但是工况如果用脉宽和占空比来调节频率,变频器的频率响应速度不够快,产生的震荡很厉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想它有多快?如果像你上面所说的,一秒内要变化几个速度,怕是不行,你也要看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参数(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这两个参数),如果说想一秒内变化几个速度,这样的情况要用变频器控制普通的电机怕是不太好完成,除非你们有非常牛的算法,这样的情况还是用侍服或者步进电机比较靠谱。

楼主:
我们利用脉冲控制,频率的响应速度在10um左右。

网友F:
高速PWM还是有点难的,我用的NPN管子作输出,频率到了50K,脉冲就快要看不到了,变的可尖了。推挽或差分输出好点一只没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照我的要求,你有没有好建议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版主,表情你这样说会吓到我的,我只是单片机菜鸟,混口饭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版主,表情你这样说会吓到我的,我只是单片机菜鸟,混口饭吃;
月工谦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工控大家庭都是你谦虚了。我们合作一下呗。

网友G:
回复 楼主:
1:30路普通晶体管输入、6路高速脉冲输入(150K)
3:30路普通继电器输出、6路高速脉冲输出(1000K)
4:2路模拟量信号输入,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5:2路模拟量信号输出,电压电流可切换(4~20mA/0~10V)
6:2路温控检测
7:1路485通讯
8:1路拓展口(可添加不同功能模块)
========================================================
A:6路高速脉冲输入(150K)6路高速脉冲输出(1000K)
 6路高速脉冲输入如果检测编码器,就是6路*2=12通道,
 6路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板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6通道脉冲+6通道方向=12通道;
 需要插补还是只要点对点控制?
 运动控制是怎么个控制方式?

B:2路温控检测:热电偶?还是温控通信模块?

C:1路拓展口(可添加不同功能模块)串口?CAN? SPI?...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们先做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这两个功能,能高速读取编码器的脉冲和高速发出脉冲就可以。至于是怎么样运动,怎么样控制,我们暂时不管,一步一步来。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来一起玩玩。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买个8轴的运动控制器即可;自己做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什么运动控制板的牌子可以介绍的吗?自己做应用如做呢?我们两谈一下,你帮我做应用,我给报酬你。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有量可以考虑:STM32+多轴运动芯片(国产与日本芯片);
你的功能要求不明确,无法确定用什么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你有没有认识做运动系统的人员?介绍介绍我来跟进,弄清楚后我们一起再进一步出方案,量是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有没有认识做运动系统的人员?介绍介绍我来跟进,弄清楚后我们一起再进一步出方案,量是有的!
老板,开发运动芯片、开发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应用开发;每个涉及面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们是开发运动控制芯片和运动控制器

网友H(2021-01-17):
终于谈到干货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