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原点用什么方法比较准确?

楼主(2020-07-01):
用过ZRN和DRVI指令,在原点处设置了原点感应开关,没有正负限位,感觉离原点位还是偏离一点点。不知哪位在现在条件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

网友A:
在原点处设置了原点感应开关,没有正负限位,感觉离原点位还是偏离一点点
这个偏离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用ZRN指令回原点,时要离开DOG信号厚电机再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点处设置了原点感应开关,没有正负限位,感觉离原点位还是偏离一点点
这个偏离指的是什么意思?
夹子不是处在水平位置,还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ZRN指令回原点,时要离开DOG信号厚电机再停止的。
没有设置DOG信号,只有原点位置的感应传感器,通过感应这个传感器使电机停止。现在就是感应到上升沿,停止脉冲,缓降停止,离原点还是偏差一点点,不够准

网友A:
是不是原点开关的安装位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点开关的安装位置不正确
安装位置是没问题的,这是台成熟的机台。之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现在是要改用PLC和触摸屏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点开关的安装位置不正确
安装位置是没问题的,这是台成熟的机台。之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现在是要改用PLC和触摸屏控制
正常的回原点是感应到感应开关时电机减速爬行继续往前走,然后走过感应位置才停下来。你可以看看之前的机台是不是这样回原点的,还有看看假设刚好到离开感应器的位置时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C:
调一下原点开关位置看看

网友D:
如果每次都是停在同一位置,那就移感应开关嘛。或是将回原点速度再设慢些

网友E:
回复 楼主:
按你这种写法速度这么快,偏离不是很正常么

楼主:
正常的回原点是感应到感应开关时电机减速爬行继续往前走,然后走过感应位置才停下来。你可以看看之前的机台是不是这样回原点的,还有看看假设刚好到离开感应器的位置时是不是就可以了。
之前用单片机控制回原点是先反转半圈再正转一圈,这样找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点开关的安装位置不正确
安装位置是没问题的,这是台成熟的机台。之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现在是要改用PLC和触摸屏控制
正常的回原点是感应到感应开关时电机减速爬行继续往前走,然后走过感应位置才停下来。你可以看看之前的机台是不是这样回原点的,还有看看假设刚好到离开感应器的位置时是不是就可以了。
之前用单片机控制回原点是先反转半圈再正转一圈,这样找原点。

网友F: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解决:启动原点回归-电机高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on-电机ccw运行-原点传感器off-电机低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上升沿on电机停止。这个就是在没有接近传感器、限位开关,只有原点传感器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我用过很多次这样的方式,定位都是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解决:启动原点回归-电机高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on-电机ccw运行-原点传感器off-电机低速cw运行-原点传感器上升沿on电机停止。这个就是在没有接近传感器、限位开关,只有原点传感器的情况下最好的方式。我用过很多次这样的方式,定位都是很准确的。
你好,具体程序能提供一下吗?接线和平常的接线有区别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程序我的找下,不明白接线指的是什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线就是外部接线啊,应该和平常的步进电机接线方法一样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啊!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具体程序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程序在公司,我明天下载下来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欧姆龙的程序吗?我用的是信捷的,电脑上面没有装可以打开这格式的程序。。。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omron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有三菱或者信捷格式的这程序吗? 欧姆龙软件好像有点麻烦。。。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啊!我主要用的是omron keyence 你把方法学会了所有的Plc不就能通用了吗?学习plc最重要的是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指令之类的只要你会查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万分感谢!我去下载个OMRON软件,然后再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