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出家 工作跟机电不太相关 下了班没事搞搞

楼主(2020-07-01):
跟一般学习顺序不太一样,好奇,先学的PLC 后来慢慢摸索的会点接线 我爸是老电工 不懂会问问他 到现在只会接线圈之类的简单线路
偶尔接点小活 每天下班做两个半小时 做了三天
接线不太规范,线号打了带去工作地方 结果忘记带线鼻子了 所以都没弄线鼻子和线号
这种柜子大家一般咋收费 很简单的起停控制 加个编码器做定长控制

楼主:
料都是我采购的 程序也是自己写 一般咋收费 2K5-2k6多吗

网友A:
单台机,不多。

网友B:
两个变频的速度在屏上设置不好么,那样会更美观

网友C:
不多的,真的。

网友D:
接线应该不难啊,多做就好了

网友E:
。。。。。 和 3 楼观点一样,变频器速度给定可以做到屏上。
既然用了 HMI 那些个按钮是不是可以取消做到HMI画面中 ? (难道按钮操作频率特别高?)
柜面上只有 HMI , 急停按钮 , 一盏电源指示灯 。。简约。
楼主的屏看着像是带PLC的一体机,有没有运动控制功能?如果有的话,定长还不如带个步进
或者伺服,那样定长值输入也可以做到屏上,组态也简单。
只是建议。

网友F:
控制线太细了。。。

网友G:
收费太便宜了,自己出方案,自己采购,自己写程序。你自己觉得简单,别人不一样啊,这也是技术。至少三千起步~~我觉得五千比较合适

网友H:
按钮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的,按钮能外置的就外置,但是变频器面板就不太需要了,直接做进触摸屏,触摸屏通信,也高大尚点。

网友I:
不多的,包含材料!

网友J:
按钮必须有,简单直接,不是HMI可比的,除非就是调试的时候用。

网友H:
我这边需要按钮外置的原因是就是触摸屏不显示,设备也能使用。这样给维修争取时间。

网友K:
你这个价格有点扰乱市场的。
反正我这边是按照80元/小时算吧!

网友L:
价格合理

网友M:
大概一两千吧,不算材料
另外楼主~~小弟正在研究你图中的中达优控的程序,能邮箱我一份参考一下吗,谢谢了~
454466098@qq.com

网友N:
小兄弟,你这是在挑战工控人的价格底线啊;给自己个改善生活机会,也给工控人留条活路。

网友O:
6K起步,低了老板去自己干!
收费2.5K,市场就是被你这种搞坏的!!

网友P:
PLC触摸屏一体机,材料进价再加10%~20%的赚跑腿钱,然后人工费看设备造价,如果是5万,那么收五六千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