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缺相电路

楼主(2020-07-01):
近日看帖,有提到使用JZ7解决三相电缺相控制问题,一时没想明白,一个接触器(继电器)怎么完成缺相保护电路
你们有知道的请赐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364&page=3#l3096919
原贴地址,原楼主能公示电路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日看帖,有提到使用JZ7解决三相电缺相控制问题,一时没想明白,一个接触器(继电器)怎么完成缺相保护电路
你们有知道的请赐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364&page=3#l3096919
原贴地址,原楼主能公示电路最好

网友B:
也要用到jz7和M两个继电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要用到jz7和M两个继电器啊?
m就是正常回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要用到jz7和M两个继电器啊?
JZ7是继电器,线圈电压380,L1或者L2缺相的话线圈没电继电器不能吸合,常开触头断开,接触器线圈没电,由于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L3提供的,所以如果L3没电接触器也不会吸合。M才是接触器控制电机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因为楼主的疑问是怎样用一个继电器完成三相缺相检测,这个图最终还是用到了两个继电器来完成

楼主:
未完成接线?

网友D:
线圈380V的,2个线圈就可以判断3相够不够了

网友E:
用继电器做缺相保护,这个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