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电量隔离器

楼主(2020-07-02):
这个牌子的电量隔离器毫安信号能串电源么在. 怎么接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另一面应该有接线图的吧

网友B:
这问题还有这么问的?有实物应该就有使用手册了吧?自己看不懂吗?即便是看不懂也没关系,从哪买的,到哪去问他的技术支持嘛。在这里,没头没脑的贴了一张图,还是模模糊糊的,有用吗?

网友C:
输出端加上取样电阻 加个运放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即可 加个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