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PRO-FACE的触摸屏,有插U盘接口,可以直接用U盘下载程序吗?我在技术手册没有看到

网友A:
GP3000/4000,那是CA3-USBCB-01传输电缆的接口;

网友B:
可以的,我的是gp4000系列。

网友C:
看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并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比如ST3000W系列虽然有USB接口,可以查U盘存储数据,但是不能用U盘传程序。

楼主:
我目前基本都是4502为主,不知道4502可以用U盘传输程序吗

网友D:
手册里怎么说

网友E: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