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UPS电源H系列三进三出20KVA高频机,市电状态整流不工作,电池状态无法逆变

楼主(2020-07-02):
问题描述:1.旁路空开合上,整流空开合上,电池空开合上,UPS处于报警状态,如图1所示。
2.旁路空开合上,整流空开合上,电池空断开,UPS工作在旁路模式,如图2所示。
3.电池开机状态,电池无法开机,显示状态如图4所示,LED显示为BYPS LO ,EMERGENCY STOP

楼主:
请教高手时那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A:
你要断电检查你的逆变切换电路 既然不能逆变说明 有硬件损坏了 你可以先排除软件问题后再拆机检查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可控硅我排查过都没问题,我怀疑是主板问题!目前这种情况上周出现的,当时我拆机每个部位清洁处理,顺便检查线路板和硬件没发现问题,把拆卸的部件重新组装,UPS有可以正常工作,工作了3天又出现现在的情况!像这种情况主要问题出在哪里?我怀疑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