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拆机搞了个FX1,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发现对应插在右这的模拟量模块,只有BD板的,想请教下大家,能用FX2N的模拟量模块吗,它配套的应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是已停产的型号,可以扩展FX2N开头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B:
FX2N-2AD  4AD之类的

网友C:
FX1N的主机,可以用FX1N-2AD-BD或FX1N-1DA-BD(只能用一个);
后面扩展可以用FX0N-3A,或FX2N-2AD/FX2N-4AD/FX2N-2DA/FX2N-4DA;

网友D:
可扩展2N的,真挺省的,新制作还考虑1N,老型号了。。。

网友C:
如果是新买的话,买FX3GA系列的,这是代替FX1N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机搞了个FX1,网上搜了一下,没有发现对应插在右这的模拟量模块,只有BD板的,想请教下大家,能用FX2N的模拟量模块吗,它配套的应该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到底是FX1还是FX1N,这个差别特别大,知道吗

网友C:
标题已经讲是FX1N-60M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的回复,我这个是拆旧夹具搞来的个旧的FX1N,想用来学习一下,想用标准的右边的扩展横块来练习一下

网友F:
淘个AD模块来玩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