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配置问题!

楼主(2020-07-02):
最近有个活,指定要OMRON,但是以前没用!
配置要求是这样的!
要用到8个轴,一个HMI,还有无线通信功能,谁能给个合理的配置建议!

网友A:
一个CP1H脉冲的4个
两个可以了
网络控制的8个轴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B:
8个轴可以直接上NJ或者NX的,ECAT带8个轴无压力
HMI自选
无线?为什么要无限?配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C:
M2总线也可以,无线通讯?是哪一种?HMI?远程IO?

欧姆龙也有无线远程IO模块,看到过,没玩过。

小型机CP1H,或者中型CJ系列。又或者NX NJ

网友D(2022-03-18):
8个轴可以直接上NJ或者NX的,ECAT带8个轴无问题

网友D:
网络控制的8个轴就比较好

网友E(2022-04-17):
绑定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