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我想使用生成的执行程序下载到PLC  218系列中。但是somachine界面打开根本链接不上PLC.
求助我该如何下载可执行程序,因为生产不能给源程序,所以,该如何下载呢。谢谢

网友A:
有图片吗?是点击连接没有反应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连不上plc和下载程序是两个问题。。。。

楼主:
就这个界面上,或者怎么不需要源程序写程序到PLC呢

网友B:
这你要确保PLC和P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没看到在没有程序源码的情况下有只下载编译结果的选项啊。。。。还是要有源程序吧,可以加密。。。。

网友C:
218 208本来就是下载不了源程序的我记得....
只是不能给客户源程序而已..
他们上载不上来的..
你进入程序看看my controller那里面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你用什么方式链接的plc
右下角托盘里面的施耐德gateway是不是亮着的

usb连接的.还是你的218是带网口的...型号里带E的那个才是网口 正面带网口的才是网口..上面那个是modbus的...
如果是带网口的..未使用过的218.默认IP:10.10.xxx.xxx  后面的xxx是mac地址后两位.16进制数转成10进制数..
你进到程序里面去在我的控制器那里双击..看窗口里看有没有plc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USB链接的,源程序可以somachine登录后下载。我最后打电话施耐德技术服务,他说218只能通过源程序下载,要么就得买个下载器,然后源程序装入里面下载到PLC上。
不知道大家怎么下载程序的。除了源程序打开下载,如果给客户或者生产上下载程序,都得在设计者计算机上打开源程序,在登录下载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C:
从你图片上看你已经扫到plc了..通过usb连接的..只不过你现在的状态时PC那个黑体..你双击一下usb那行..让usb那行显示黑体粗体就可以了..

下载器...218用usb就能下载...
你现在这个状态选中usb那一行.就可以下载..如果是弹出窗口显示"什么什么版本不符"就需要刷一下固件

网友A:
218不支持上载程序,如果要拷贝程序到其他PLC,只能使用上下载器,先上载到上下载器,然后拷到另外一台218.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上下载器是什么,单独的一个硬件吗,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是一个单独的硬件,可以用来上传下载PLC程序,不过不能传到电脑上打开程序。

我有个英文版的手册,发给你看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我艹??还有这高科技呢??

网友E:
软件升级版本太高,要选到M218需要输入本地代码,仔细看看你下载文件里的说明。
M208需要安装3.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