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虽然现在PLC大部分可以混编,梯形图夹着ST,上升沿怎么用ST写呢

楼主:
大佬们举几个不同PLC的例子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现在PLC大部分可以混编,梯形图夹着ST,上升沿怎么用ST写呢

Current_Status : BOOL  //VAR_INPUT

Last_Status : BOOL  //VAR_IN_OUT

Positive_Edge : BOOL //上升沿输出(VAR_OUTPUT)
Negative_Edge : BOOL //下降沿输出

Positive_Edge := Current_Status AND (NOT Last_Status);
Negative_Edge := Last_Status AND (NOT Current_Status);
Last_Status := Current_Status;

楼主:
没有ST功能指令直接获得上升沿?这样的话不同变量使用上升沿岂不是都要新建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个变量使用上升沿这样不就需要新建多个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个变量使用上升沿这样不就需要新建多个变量

无论你使用何种语言,都会使用到新建变量,包括梯形图,FBD等等,因为必须使用变量来保存前一次输入状态,区别仅仅是西门子要求用户指定变量,其他厂商由系统自动分配。

网友B:
ST的格式和C还有很大的区别的,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的格式和C还有很大的区别的,看来。

ST语言基于PASCAL语言

网友C:
(**下降沿写法**)
IF NOT VAR_30 AND  VAR_31 THEN
VAR_33:=TRUE;
END_IF;
VAR_31:= VAR_30;

(**上升沿写法**)
IF VAR_30 AND  NOT VAR_31 THEN
VAR_33:=TRUE;
END_IF;
VAR_31:= VAR_30;

就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甭管三菱,西门子,我们都这样写,保证程序的通用性

网友D:
模拟通过,欧姆龙的CJ ST语言,应该通用。

网友D:
来个模拟GIF

网友E:
我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F(2021-09-08):
OMRON都是直接变量数据类型就好了

网友G:
加个for指令,多少个上升沿都可以了

网友H(2022-04-04):
回复 网友C:
你好,看了你这个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 示例,启发很大,我接触ST 语言不是很长,从梯形图转 ST 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