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一台四方v800系列三相380V7.5千瓦变频器在频率50HZ时输出端电压用指针式万用表量只有200v,且三相平衡。查驱动电路未见明显问题,还有就是原来的模块FP40R12KT3让我换成了FP40R12KE3,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模块的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A(2021-03-23):
可以换一台驱动,性价比高

网友B:
节能模式是不是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