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选中了2款施耐德PLC,一款Modicon M200可编程控制器(TM200C40R),一款Modicon M100可编程控制器(TM100C24RN)。商家说这两款PLC使用Somachine Basic软件编程,自己在施耐德官网下载软件,安装后是显示为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打开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做一个简单项目配置,第一步选择PLC类型就遇到了问题。
看下面截图:
软件里面控制器只有TM221,没有其他型号可选。(不可能为一款PLC开发一套软件吧!)
找商家咨询,告诉我Somachine Basic就是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两者一样,不同叫法。
于是反复研究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的界面,最终没有找到其他可选的硬件资源。
是我刚安装的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版本太低(版本1.0 SP2,官网只找到这一款最新发布的软件),还是需要下载更新硬件资源库?还是……
抓瞎之中……
熟悉这个软件的朋友帮忙说说。

楼主:
有权限的朋友看到,请帮忙将本帖移到施耐德PLC专区。我自己移动帖子失败。

网友A:
我记得有这个贴子,看看有没有帮助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7805

1、MachineExpert-Basic是SomachineBasic软件的升级版本,而SomachineBasic软件是集成在Somachine中的(在施耐德官网,也有单独SomachineBasic软件的下载,不过版本定格在V1.6SP2了,以后不会有升级了)。SomachineBasic软件与MachineExpertBasic软件外观和使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两者无法在同一个系统下共存,因此,如果你要使用到施耐德其他系列PLC需要安装Somachine软件时请注意,首先安装Somachine,然后再安装MachineExpertBasic,这样会执行软件升级,反之,Somachine会首先卸载掉MachineExpertBasic然后装上SomachineBasic,somachineV4.3内置的版本是1.5SP1。

网友B:
M200和M100默认确实无法选择,需要在软件中输入产品代码ulck8loca
然后重启软件就可以选择M200&M100了。
下图是步骤:

网友B:
重启软件后在图片中的地方应该就可以看到M200&M100的PLC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定要按这个步骤折腾一下,要不然不会觉得咱产品高级。。。。

楼主:
感谢楼上。真是一语道破玄机!
万事开头难。施耐德销售给我的链接,与楼上说的方法一样。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index?page=content&id=FA377776&actp=search&viewlocale=zh_C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当年西门子S7200CN开始使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9一直是英文(安装过程中明明明白白选择了中文),还总以为自己拿到的中文版软件是假的。
这样处理还真是比较另类。

网友D:
哈哈,看来一些外企产品的本地化还需要改进

网友E:
软件搞的太多,还充满玄机。 大品牌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F(2021-09-16):
CN 与EN 能一样??
CN要趴着!!出国要版权,罚你连裤头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