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2):
以前一直不太理解,我就把它当做常识记了。最近,听同事说,逆变回路在某些时刻相当于boost电路,所以会抬升电压。有高手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你把它当作一台异步电机,当旋转磁场速度高于转子速度时,它就是一台电动机,当旋转磁场速度低于转子速度时,它就是一台发电机。

而变频器减速运行时,旋转磁场速度低于转子速度,因此,它就是处于发电运行。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跟boost没关系,虽然也进行斩波。只要给三相异步电动机提供足够的励磁无功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也是可以发电的,甚至许多人就这么做小发电机。变频器减速时候主要是电动机进入了发电状态,变频器减速时相位滞后了电动机,推高的电压是来之于电动机端电压,不是boost电路依靠电感储能。

网友C:
我现在的简易发电机组就是电动机+电容器组,电机5.5KW,12马力柴油机拖动发电

网友D:
你可以理解为转子主动时耗电,转子被动时发电,减速时惯性大,负载带着转子转。

网友E:
这个是变频器主回路图,正常情况是左边的三相整流桥给电容充电,减速时电机变成发电状态,由右边的6只IGBT并联的二极管组成的三相整流桥给电容供电。有图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F:
这种情况,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接触器不就解决了?变频器选择自由停车,停止输出时候接触器断开

网友G:
1楼讲了原理,为什么会发电;5楼讲了变频器的结构和换流原理。

电机不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四象限运行的功能是自身具备的。即电动,发电,正向,反向。所以为什么就是特性决定的。

网友H:
这应该很好理解才对呀!初中物理知识,简单点说,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导体切割磁力线会产生电。而电机是会有剩磁的。

网友I(2024-04-28):
回复 网友F: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想电机快点停下来你接了接触器那怎么办

网友I:
有些变频器现在用交流制动了。我更搞不懂里面是怎么实现的。我天天接触的机械设备。都要制动。都想短时间把电机停下来,电机没有抱闸的,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制动的问题,用哪种制动效果。

网友J(2024-08-27):
没有一个人从电工原理上讲清楚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I:
简单理解正在正转需要制动时给了反转

网友L(2024-10-11):
undefined

不懂的就不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M(2024-12-06):
据说,定子、转子都有剩磁。惯性转动的转子,犹如一个磁铁在定子绕组中间高速旋转,然后,就是IGBT的6个二极管三相桥式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