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找二个软件。logix5000

楼主(2020-07-02):
一个是emulate的授权和RSLinx classic的授权。。版本在图中。那位有,麻烦帮一下忙给一个吧。我自己找的没有成功。先谢谢了。

网友A:
rslinx如果是编程软件和plc连不需要授权。
第三方采用OPC或DDE方式连接才需要授权

网友B:
仿真需要授权吗?

网友C:
我这有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需要授权吗?
仿真也是要的,今天发现连不上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授权
可以给一个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需要授权5000就可以吧?5000很好授权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授权不成功。。不知道为啥。。

楼主:
折腾了几天总算找个能用的授权了。但是仿真器里只能加数字量模块不能添加模拟量的模块。。还有个报警。是电池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