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设不了参数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07-03):
请问各位师傅MM440设不了参数 一设参数就显示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调整参数还是要仔细看一下手册,比如快速使用手册,参数初始化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不行 任何参数都设不了

网友A:
这个是这样设置了吗?如果还不能修改,考虑变频器故障。

网友B:
设密码了吧?不让你动。有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