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1 视频中自锁不上,没有复位信号,中间的点也没有断。

2 V20.0的线圈没有得电,常开触点却来了。

网友A:
请楼主完善下贴子,谢谢

网友B:
那要看你具体程序了
plc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C:
大部分是重线圈.

网友D:
我昨天遇到个问题就是PLC里面做的PID温度控制。系统运行就是不能自动。
看半天也没看出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后又正常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F:
想到N年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写到:触点都有寿命,普通继电器寿命几何,PLC内部M点寿命几何。。。。

LZ这个大概率是程序问题。

网友G:
大概率是别的地方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