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如题目,我有万用表,示波器,如何在线路板上在路测量8050的开关

网友A:
有电路图的话,可以结合电路图分析测试结果。
没有图。。。算了,拆焊吧。

网友B:
既然知道了是8050三极管,网上查其封装形式,对比实物就可以确定E-B-C极,如果管教脚没有连接电感线圈,小电阻,一般大致可以参考常规检查方法,如果测量有开路可以考虑损坏,如果测量有短路要再跟踪电路板相关连接器件,再判断好坏。

网友C:
这个时常用的三极管 一般情况下只要测试个压降即可  导通于截至测试CE 即可啊

网友D:
这个需要经验分析电路情况来测量PN极正方向电阻来判断,最好还是焊下来测量。

网友E:
8050一般是开关状态,确认BCE电压就能判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