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气动阀是FC气开型,电磁阀是失电进气合理吗?

网友A:
是否合理要看用的什么气缸,连接气缸的位置(上、下口)以及设备需求,某些场合还就需要失电进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好像不合理.

网友C:
有些场合还真是需要这样的选型,比如设备的盖子需要用汽缸打开,如果用电磁阀控制的就需要你这种,不过我们这里一般都选机械阀的。

网友D:
这个合理不合理还是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从安全和实用性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