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算法

楼主(2020-07-03):
各位大佬,已知14*21的294个矩形小格子,已知它的当前位置号,怎么算出他XY坐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已知14*21的294个矩形小格子,已知它的当前位置号,怎么算出他XY坐标呢

编号除以14,得到的商就是行号,得到的余数就是列号,到底是+1,-1,那取决于你的起始行列号的值。

网友B:
起始点,XY的间距,然后就是(a-1)*行距  (b-1)*列距……就这么简单啊
如果不是给出行列,那么就是点号转换行列就行

网友C:
与起始点的XY值做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D:
当前位置号总有个参考啊(原点),坐标总有手顺啊(左手系右手系),然后就是1楼的算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照大佬们的想法用ST写了个算法,已模拟测试,X轴的偏移量增减取决于奇数行还是偶数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商跟余数是什么格式的阿,

网友F:
我有这类程序

网友G:
当前位置号还是按1-294编排?
这样编排好久没见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有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G:
哈哈 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只是对还用这样的方式编码少见了---超市/理发店储物柜有见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按你这样写出来,不对阿。走的顺序是乱的。

网友E:
给出的位置位0.但是当前位置y怎么是-1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当前号是从1开始的不是0,D4永远也不能等于0,开始是1结束也要等于1,自己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