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3):
  智能电表 PM-3133i 系列, 具备高精度之特性, 可以适用于低电压的一次侧以及中/ 高电压的二次侧, 使用户能够获得可靠和准确的能源消耗数据, 并进行实时的设备监控与操作。内建隔离变压器保护, 进而提供对于磁场干扰与篡改的抗干扰能力。

  在实际工程中, 噪声和干扰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 大多数智能电表都应保证能在干扰较强的现场运行, 因此如何提高智能电表的抗干扰能力, 保证其在规定条件下正常运行,是智能电表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如变频器在正常运转时,都会产生一些高频或低频的杂讯,并经由传导或辐射的方式干扰周边设备, 一般建议将电表的CT 及参考电压安装在“电磁干扰滤波器”的一次侧, 并搭配EMI Ferrite Core, 将可以使干扰降至最低。泓格科技所研发的PM-3133i 系列隔离型电表, 它内建AC 隔离变压器保护, 能发挥最大的抑制变频器干扰效果。

  PM-3133i 系列隔离型电表特色:

  ■有效值 RMS 功率测量。

  ■3P4W、3P3W、1P3W 及 1P2W 能 源 消耗分析。

  ■使用不同比率的 CT,电流测量最大可达400A。

  ■内建隔离变压器保护,电压测量最大可达600V。

  ■W测量精度优于 0.5% (PF=1)。

  ■RS-485、Ethernet (PoE) 或 CANopen 通讯界面。

  ■双向 kWh监测功能。

  ■具有总谐波失真 (THD) 测量功能。

网友A:
说起抗干扰
前段时间做的自动温控项目,显控屏数据一直跳。
忙活的好些时间,也以为是干扰,结果换个屏解决问题!
真是郁闷!

网友B(2023-02-20):
电力工业需要跨不同网络高效获取数据,而 KEPServerEX 让您可以用较少的精力将数据完全整合到您的 HMI、SCADA、MES、Historian 或 ERP 系统中。Power Suite 以优惠的价格为电力专业人士提供一组全面的驱动。您可以使用它自动连接、控制和管理本地设备或远程设施中的设备。

KEPServerEX 通信平台的单一用户界面覆盖所有驱动和驱动套件,并建立一个通信缓冲区,在此处可根据需要安装额外的功能和插件,让您始终都能轻松掌握 Kepware 的新技术和通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