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 Basic中模拟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0-07-03):
软件安装后硬件添加问题解决了,接着来个起保停逻辑模拟。
如下截图,启动模拟器,进度到80%时停止,模拟器中PLC的error闪红色。稍后弹出警告框“模拟器没有应答”。这又是什么梗?

网友A:
这个故障还真没见过。。。。。猜测一下,是不是你用的笔记本,没连什么网络,然后tcpip栈自动停了。。。。。模拟器就是一个程序,用到了127.0.0.1网络通讯。。。。看你那个起保停的字样是什么啊,先不用中文试试。。。
大师掐指一算,你的电脑今天不宜工作, 换别的电脑试试。。。。可能马上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可能就是你说的原因。
公司台式机,win10企业版,出现的问题。
今天在家用笔记本,win10家庭版,安装后一样的测试,一切顺利。后天上班后再看看,看能找出问题原因不。

网友A:
对,找到这些奇怪问题的原因,一般能加强对知识的理解。。。。

网友B:
感觉很有可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服务啊..被禁用了...我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卸载重新安装了软件,现在正常了。

网友C:
重启大fa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启没管用。这个问题应该是第一次安装时没有关闭杀毒软件造成的。二次重装,重启电脑后,关掉了所有运行的程序,然后心中默念祈祷一遍,安装成功打开运行没有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早使用模拟器,又出现之前打不开的现象,采用卸载重新安装软件办法没有解决。关闭了很多开机启动项,最终发现,台达ISPSoft 3.07附带的通讯软件COMMGR 1.09与施耐德这个模拟器有冲突,关闭COMMGR 1.09后模拟器运行正常。

网友D(2023-12-11):
兄弟你是怎么找到那个通讯软件的我没有找到,我这个模拟器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