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强制写入问题

楼主(2020-07-03):
各位前辈,如图,我在仿真的时候,用仿真软件按I0.0,I0.1的时候,相应的功能是能实现的。但是,我在程序中监控时,想用鼠标右击写入开关量的值是写入不了的。而我在视频中看老师在仿真的状态下,可以右击直接写入0或者1。
问题:请问这是我的软件问题吗,如何解决?(百度未找到对应办法)

网友A:
能写入,但是写入是会被程序改变的.
你看到的是没有当线圈的开关量被写入.
当线圈了的q,可以用force,这才是强制,和你说的题目一致,和你说的内容不一致.就是强制和修改是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如图,我在仿真的时候,用仿真软件按I0.0,I0.1的时候,相应的功能是能实现的。但是,我在程序中监控时,想用鼠标右击写入开关量的值是写入不了的。而我在视频中看老师在仿真的状态下,可以右击直接写入0或者1。
问题:请问这是我的软件问题吗,如何解决?(百度未找到对应办法)
1、对于输入输出改变需要使用强制功能。
2、PLCSIM不支持强制功能,你要仿真状态下,仅能在PLCSIM中对输入输出进行操作。

网友C:
强制的时候一般是强制I,Q点,很少强制你这种DB.DBx的这种的,这种感觉还不如直接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在仿真状态下对监视中的程序进行写入,但是写入不了。图1是我自己的操作,图2图3 是视频中老师的操作,他可以在监视状态下直接右击写入,而我这么操作却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2图3 是视频中老师的操作,对于布尔量的写入,这个和db块不db块无关吧?图1是我自己的写入操作,失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老师能在程序监视的状态下写入,为什么我失败了?图1是我自己在监视状态下的操作,可以看到右下角是run的,我已经开启仿真了。而图2图3 是老师的操作,他可以直接右击写入

网友C:
你们老师的操作的是DB块里的,是可以修改为0或者1的,你的程离里是I,Q点,这个只能用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早上无意间用到了db块里自定义的,发现可以修改,这才恍然大悟,看来还得多多实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