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4):
通讯一直收到一串数据,然后是检验码错误连不上

网友A:
台达那个系列,有没有通讯手册?

楼主:
回复 楼主:
vfd-m,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讯软件,但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vfd-m,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讯软件,但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vfd-m,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讯软件,但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
能不能看看你的硬件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485转USB的A、B接变频器的SG-、SG+就这两根线没别的了

网友A(2021-02-27):
网线的第4、5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