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R30扩展模块

楼主(2020-07-04):
在软件中,SR30的输入输出可以组态算成一个QR16模块吗,就是有3个QR16,2个AE08,共5个模块,还有这4个扩展模块可以在CPU后面打乱顺序安装吗?

网友A:
打乱顺序,你组态也要按最后的顺序设定的;

网友B:
右侧最多带6个模块。

网友C:
可以打乱,组态按照实际位置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