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5):
(无正文)

网友A:
三相交流综合智能数显表,测量三相交流电流、相/ 线电压、有功/ 无功功率、有功/ 无功电度、功率因数、频率等

https://wenku.baidu.com/view/f917921910a6f524ccbf85fa.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不过这个说明书里没有按键操作说明?这个表不会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不过这个说明书里没有按键操作说明?这个表不会读数?

说明书中第9页不是有按键操作说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按前三个键没反应,按第四个键中间那排显示h50,我再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C:
这种表,一般都会锁住参数,不让乱调的,你这个可能要先找到LOK选项,把参数改了按键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

网友D:
参数锁住
但是上下键可以翻阅各种运行记录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