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5):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A:
博图软件那边要设置成允许Put Get读写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图软件那边要设置成允许Put Get读写数据
在哪设置?我的是V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试过了,就是这个问题,一设置就OK了

网友B(2020-10-25):
麻烦问下最后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最后如何解决的
按照3楼的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