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5):
手上修一个3843,电源,由于没有芯片,换了3844,取样电阻烧了原来的看不到,换了2.2欧 ,带不了载。空载正常,一带载,100欧负载都打嗝,我在输入串联的灯泡关系吧,我把灯泡瓦数加大,可以了,就是灯泡亮

网友A:
你把取样电阻换0.22欧姆!

网友B:
3844不可以代3843

网友C:
   这两种集成块的占空比不一样,开启和关闭电压也不一样,不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D:
恭喜你已成功修复,取下灯泡便可正常戴上负荷了

网友E: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会百度,好好看看吧,不要瞎换开关电源IC
      开启电压 关闭电压  占空比
UC3842  16V     10V      0~97%  500KHz
UC3843  8.5V    7.6V     0~97%  500KHz
UC3844  16V     10V      0~48%  500KHz
UC3845  8.5V    7.6V     0~48%  500KHz

网友F:
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代换的。实际工作占空比约为20%左右,50和100%的都够,唯一需要考虑的是输出频率,换前和换后最好保持一致。

网友G(2020-08-25):
在哪看到过资料,42和43互换,44跟45互换,实际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H:
3844是高供电芯片,要代也得拿供电电压相近的3845代,但占控比又差了一倍。

网友I:
UC3844 UC3845是把振荡频率2分频后输出,你这样代换对整个电源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