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正泰时间继电器,这点小细节都不注意吗?

楼主(2020-07-05):
正泰的时间继电器,线圈电压是AC220V,原理的图线圈13和14脚标了正极和负极。国产的品牌这点小细节都不注意吗?

网友A:
不太严谨的标识。。。

网友B:
估计印刷时用了24v线圈的外壳改了下线圈电压

网友C:
少印了交流符号。

网友D:
国产的ST6P用过几次全部败阵 通病 电源冒烟

网友E:
正牌的还好点,仿的更坑,浙江很多仿货

网友F:
与这类似的时间继电器拆过,里面是单片机控制的,拆开后,更换了单片机,修改了程序,拿来做别的用,很方便。

网友G:
哈哈;正常的;
这种都与OMRON的H3Y一样的,OMRON的AC220V也是这样标的;

网友H:
10几块钱一个。正规的不多。对付用了两年问题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哈哈;正常的;
这种都与OMRON的H3Y一样的,OMRON的AC220V也是这样标的;
难道你也买到假货
AC220V
DC24V

网友J:
这个正泰是不是山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omron的交流线圈画的就是交流线圈符号。今天还真找到一个,下次拍照给你看。

网友K:
很多都是一个印刷模板
只能说是品控做得太差劲了!

网友L:
小瑕疵,不能太较真。

网友M:
观察的很仔细,也提醒了我们以后工作要多注意细节。

网友N:
有些台湾货也是这鬼样子,瞎JB印,之前公司买的FOTAK好像这个牌子,的一个固态,功能挺多,带模拟量,带报警,带保险看起来挺高端的,MMP,控制电压24V,说明书与铭牌都标的是220v,一上电直接烧了,几千大洋一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