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进口的

楼主(2020-07-05):
线路分析就是个接触器    对吗?

网友A:
中间继电器  触点容量25A

网友B:
功率继电器

网友C:
嗯,印尼制造。

网友D:
就是一个大容量的继电器,触点容许的电流值大些;

网友E:
这个触点的允许电流很大啊。

网友F:
类似格力空调外机上的接触器,也算是常见配件

网友G:
这个类型的以前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