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怎么接线。。

楼主(2020-07-05):
恳请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位芳龄约25岁的电动执行机构,怎么接线。闲置了10多年,现在要启用,研究接线图2天了,一点进展都没有。已经尝试了1接N,2、4、5依次和同时接L,都没有反应。厂家是德国的Schoppe & Faeser(现已被ABB收购),网上找了相关资料,但都没太明白。各位老师能否赐教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1接N,
2接L或者4接L.不同时.
2,4之间有启动电容?
5像是刹车的.

楼主:
试了4个了,都是不动作。都是先试的1接N,2或4接L,也试过2或4接L的同时5接L。
2,4之间原本由于启动电容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再另外接一块启动电容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N,
2接L或者4接L.不同时.
2,4之间有启动电容?
5像是刹车的.
试了4个了,都是不动作。都是先试的1接N,2或4接L,也试过2或4接L的同时5接L。
2,4之间原本由于启动电容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再另外接一块启动电容进去吗?

楼主:
我是说试了4个执行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N,
2接L或者4接L.不同时.
2,4之间有启动电容?
5像是刹车的.
试了4个了,都是不动作。都是先试的1接N,2或4接L,也试过2或4接L的同时5接L。
2,4之间原本由于启动电容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再另外接一块启动电容进去吗?
看图如果是启动电容外接,你没接的话,不会转动的.如果不转不要长时间通电,别烧了线圈.
接个电容试试.

网友A:
或者量量线圈?

网友B:
可能要把刹车的线接好,并给电,电机才能转。

网友C:
1是N零线,5-1是整流桥通电后解除抱闸,1-2正转,1-4是反转,2-4外部接电容器22nf,正反转类似洗衣机接法,要正转工作,应该1接零线,2和5同时接火线,4经过电容器接火线。要反转工作,应该1接零线,4和5同时接火线,2经过电容器接火线。电容器主要用于移相,使两绕组相位差约90度,从而产生旋转磁场,使单相电机正常启动并持续运行。电容器找不到合适的可用风扇电容器0.1uF~0.47uF短时间试试。1-5应该可以长时间通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几天不在现场,等我回去后再按您们说的试一下????

网友D:
1接N,2和4之间接一个电容,2与4是变换方向的端点,5是同时与2、4之一点接电源。

其实1和2(或者4)是电机供电和改变方向,5是为右侧控制或者检测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