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上图,在虚拟机里,新做xp系统,安装必要组件时报错,后面的安装进行不下去了,有遇到的同学吗

网友A:
intouch10.1?
安装加密狗驱动出错?
新xp?32位专业?什么版本?没有防病毒之类?
要不换win7试试?反正也是虚拟机.

楼主:
xp64位专业,没有装任何防病毒

网友A:
特意测试了一下.
winxp32位安装10.1.
也发生安装sentinel 7.3.2问题,因为原来装了别的软件(组态王力控ifix),也用到这个彩虹的加密狗(7.5.7).控制面板,卸载后,继续,通过.

楼主:
昨天晚上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建议,但是在控制面板找不到任何跟sentinel类似的软件,晚上回去了重新下载个系统,换系统试一试

楼主:
通过更换,重装系统,终于成功安装软件,并且和300plc以太网方式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