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判断一下,电机接线什么情况?

楼主(2020-07-06):
如题,翻出来一个陈年电机,标签老化到只能看得到220V字样。
2组线缆 各自黄、白、蓝3根线缆,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其中黄色、蓝色,白色线缆间电阻均在82.3-82.8欧之间
请教诸位大神,电机应该是什么电机,正、反转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A:
这就是三相电机,只不过是没有接线盒,根据电源接成三角形或者星型接法。

楼主:
您的意思是 这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 给三相220V的供电就可以了是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这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 给三相220V的供电就可以了是么?
这个应该三相220和三相380都可以,主要看接法,星接是380,角接是2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C:
基本认定是3楼说的情况;多想一点,也有小概率两组线可能是定子和转子的引出线。

网友D:
线上有颜色,每组电阻一样就好办,三相电机分出线头线尾也不是难事

网友E:
是不是需要接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建议,已实测,就是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