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如题,目前我们常用的短距离(20m内)但是空间范围内存在金属架体、PVC制水槽等较为密集的遮挡物环境下,是否有延时50ms以下的遥控IO信号接受、发射装置呢?

网友A:
50MS以下,估计是没有,时间也太短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临时使用的是常见的遥控继电器模组的方式,就是出现稳定性不好的问题,经常出现间歇性断信号的现象

网友A:
如果是IO信号应该是类似于行车控制那种,遥控器按下接收器才接收,不需要一直都接通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信号不保证稳定,我是用的保持量控制的方式,如果就用瞬时量控制开闭,开信号收不到还好仅仅是不动作,闭信号如果收不到就要发生事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信号不保证稳定,我是用的保持量控制的方式,如果就用瞬时量控制开闭,开信号收不到还好仅仅是不动作,闭信号如果收不到就要发生事故了
无线传输,本身的主要用途就是监视监控级别的,用来做关键的安全控制系统,思路错了吧?一次事故损失有多严重?包括作业人员的生命威胁和损失,我估计挖地下线槽的费用,对比事故的损失都是一个零头而已。

网友C:
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还是用线控比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需求问题,我是一个移动的轨道小车在金属架内进行来回的行进,不具备线控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期望无线传输来做安全控制系统,只是,接受信号的对象是在不同层高的架内行走、停止、返回动作,不具备线控的条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行走的动力哪里来的?难道没有电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不是期望无线传输来做安全控制系统,只是,接受信号的对象是在不同层高的架内行走、停止、返回动作,不具备线控的条件
啥叫不具备线控?就算是高架,也是有结构支撑的不是?顺着支撑结构敷设线管布置信号采集系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行走动力是锂离子蓄电池,所以,行走车对外并没有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走路径要在架子内的不同层数层高位置切换,且行走车体与控制电箱间存在长距离相对移动,所以线控存在以下问题:
1.解决相对移动问题需要安装拖链,目前架内空间没有安装拖链的空间条件
2.在多个层之间切换是,行走车退出架子,提升设备提升时,线控线缆无法同步提升

综上2点,说不具备线控条件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高速,又对实时性要求高,用无线是不行的,不能保证实时性的,只能拉线,也就是说,你只能改变你的结构,没有它法,不想其它办法了,无论你是用无线,还是红外线,还是超声波等,无论是哪种控制方式,从控制码的发送,再到解码,再到控制,这中间肯定是有延迟的,无论是用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