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各位分析下这大概会是什么情况?排除表的问题。

网友A:
绝缘有击穿放点。

网友B:
击穿打火!

网友C:
绝缘击穿了。

网友D:
有击穿现象。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多少电压等级的线缆?
看接头不小于10KV吧?
但是按照10KV电缆要求用这个绝缘摇表做检测也不对吧!

网友F:
好像是电压升到一定程度、或者持续一段时间后,绝缘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多少电压等级的线缆?
看接头不小于10KV吧?
但是按照10KV电缆要求用这个绝缘摇表做检测也不对吧!
10KV电机,2500V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有击穿放点。
上升到一定程度突降,然后再摇继续上升又突降,如果是击穿应该也不会突降后继续上升。

网友G:
有击穿现象,因为摇表输出功率太小,击穿后再恢复完全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被测点有潮湿或污渍造成击穿。另,为什么测量时另二相未短路接地?测量结束时先停止摇表再将测笔拿开也属操作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击穿现象,因为摇表输出功率太小,击穿后再恢复完全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被测点有潮湿或污渍造成击穿。另,为什么测量时另二相未短路接地?测量结束时先停止摇表再将测笔拿开也属操作不规范。

测量时要另两相短接接地怎么说? 测的是相对地绝缘,电机星型接法。后面的操作确实是没注意到,他们现场两人操作在。

网友G:
测量相对地绝缘时需将另二相短路后接地,因为摇表是一个直流发电机,对地测量时其实测量的是被测相对地的直流泄漏电流,这时被测相与另二相也存在电位差,测量结束后另二相也需对地放电,另二相短路后接地就不需要这步操作。
测量时应先将摇表摇到接近转速然后接测笔,结束时应先将测笔离开后再停止摇表,不然就象视频里看到的一样停止摇表时指针打到头,表示被测相的充电电流反向通过摇表对地放电,有可能造成摇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相对地绝缘时需将另二相短路后接地,因为摇表是一个直流发电机,对地测量时其实测量的是被测相对地的直流泄漏电流,这时被测相与另二相也存在电位差,测量结束后另二相也需对地放电,另二相短路后接地就不需要这步操作。
测量时应先将摇表摇到接近转速然后接测笔,结束时应先将测笔离开后再停止摇表,不然就象视频里看到的一样停止摇表时指针打到头,表示被测相的充电电流反向通过摇表对地放电,有可能造成摇表损坏,

谢谢您的耐心专业的解答,可表情抱歉,前面我还是没懂,这是测电机绝缘不是测电缆啊,这根线是电机内部直接引出来,另外两相短接后接地绝缘不就为0了吗?您说的是不是测电缆时的注意事项?

网友G:
不好意思,我以为测量的是电缆。电机引出线只有三根?星接应该有中性点引出线吧。要不也判断不出到底是那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以为测量的是电缆。电机引出线只有三根?星接应该有中性点引出线吧。要不也判断不出到底是那相有问题。

有的有,有的没有,根据要求来的,这个有,可能视频里没拍到,有个TBP的过电压中性点保护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以为测量的是电缆。电机引出线只有三根?星接应该有中性点引出线吧。要不也判断不出到底是那相有问题。

说到这想起了一个以前经常出现的缺陷,常规的3+2电缆中性线和地线截面积都是都为相线的1/2左右,但电机电缆我们公司都是订制的,公司为了省钱经常用3*50+2*10这样类似的电缆,经常绝缘出现问题,后来发现出问题的都是中性线芯,主要是做的绝缘层太薄了,经常被击穿。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真会算
地线和零线规范上最多只能比相线截面积小一半。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相间阻抗用电桥
电机绝缘摇摇表▂原楼主早点解决故障

网友I:
先解开星点测量各相对地,再测相间,找出故障相后如果还是这样,可考虑做耐压试验

网友J:
做耐压试验吧

网友K:
应该是受潮所致:放电后水份汽化,因为在有限空间,汽化后迅速冷却回到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