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旋钮什么作用?

楼主(2020-07-06):
这个旋钮什么作用?

网友A:
带动辅助触点用。

网友B:
用于加装断路器附件的执行机构。比如为该断路器加装分励脱扣器,就需要旋开该旋钮将脱扣器的执行杆插进去,带动断路器动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不是调节旋钮,是通向脱扣机构连接接孔。

网友D:
厂家的模块化设计,可以做断路器,也可以组成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