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器,JD1A-40,换了3个调速器故障依旧

楼主(2020-07-06):
电机调速器,JD1A-40,开机调到1400转.一会.会慢慢降到800.换3个调速器故障依旧,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测速发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既然更换三个调速器故障依旧,那么问题应该出在测速发动机。顺便检查一下励磁线圈。

网友C:
换了三个,可以排除是驱动器的问题。
电机反馈,电机机械负载是否太大?空载试试?
10年前遇到过,屡换屡烧

网友B:
负载转速变化率很大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①控制器未通往电源,测量控制器输入电压;
②测速发电机电压低,检查发电机故障;
③测速发电机绕组或线路有断路现象,查出断点后修理;
④控制器损坏,修理控制器.

网友D:
这个东西很古老了。而且是高能耗的交流调速方案,我认为该淘汰了。换变频器得了。

网友E:
建议你检查你的电机上的调速线圈(励磁线圈),这个年代,这样的滑差电机很少工厂再用了,现在的变频器便宜,直接上变频吧,电机部分你可以做机械改造

网友F:
这玩意调速范围大,微动到全速都可以,变频器低频时普通电机吃不消

网友G:
右上角那个电位器是可以调节硬度的,记得以前高级电工实操考试电子部分有这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