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数据类型

楼主(2020-07-06):
如图一所示OUT15是经过ROUND指令输出的,数据格式应该是DINT长整型(32位)的,为什么在图二的程序中OUT15的数据类型是字16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一所示OUT15是经过ROUND指令输出的,数据格式应该是DINT长整型(32位)的,为什么在图二的程序中OUT15的数据类型是字16位的?
因为图一中MOVE指令丢弃了高16位的部分,只要低16位。

网友B:
用ROUND指令先将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整数,再用MOVE指令直接将32位整数传送到16位的指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