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关于塔吊如何长高的,咱们以前也讨论过,只是说的比较简答,毕竟它长高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计算过程。

当然还有一种塔吊是盖楼的,它长高的过程又是另一种方式:

接下来咱们还是通过简单的文字介绍看一下长高过程:

首先,塔吊能够站稳
并吊起很重的楼板
地基很重要
所以
在塔吊安装前
先打地基
钢筋、混凝土是塔吊屹立于高空的保障
↓↓

塔吊是一个一个标准节组成
塔吊长高就是因为增加了标准节
↓↓

在标准节外围有一个大一些的爬升节
塔吊长高的时候
爬升节内的液压缸把爬升节顶起
使爬升节的中间的肚子空下来
吊起的标准节正好安装到肚子中
联接螺栓拧紧就完成了拼接
↓↓

盖楼的塔吊学名:内爬塔吊,是一种安装在建筑物内部电梯井或楼梯间里的塔机,可以随施工进程逐步向上爬升。除专用内爬塔吊外,一般自升式塔吊通过更换爬升系统以及改造、增加一些附件,也可用作内爬塔吊。

稍有一点力学常识的读者这个时候会有疑问,塔吊长高过程中是如何保持平衡的,这一连串的问题咱们只有通过下面这个小视频彻底的说清楚了:

塔吊安装的整个过程大家应该都弄明白了吧,疑惑随之而解。。。
  “ 塔吊”是塔式起重机的简称,它是以标准节接高,用来起吊建筑材料。故一般建筑工地均有。“塔吊”看似简单,但它的电路并不简单。电原理的六大特点是:1、总起接触器有自锁, 其余接触器不自锁 。2、起升机构的起升下降互锁 。3、1 2 3速之间互锁 。4、旋转机构的左右互锁 。5、无极变速2 3 4速不互锁(△ 2Y电机1 2速互锁) 。6、小车机构 前后互锁 1 2速互锁。

网友A:
看完发现还挺简单,最难的应该是地基吧

网友B:
没见过安装
增高时水平掌控是谁在计算?
这个很关键!

网友C:
有个大国重器节目介绍过爬楼机

网友D:
大国重器,曾经爬过这种,得有100米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水平是固定的。。厂家给出的。。安装标准节,小车在什么位置,都是厂家给定好的。。开塔吊的必需要会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