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式风扇故障

楼主(2020-07-06):
这台落地式风扇买了有3 4年了,5月份的时候出现不转,自己动手换了个同容量的电容,装上后就OK了,电扇满血复活。前段时间在出差,家人跟我说风扇又不转了,今天回到家拆下来看了,跟上次故障类似,插上电,启动开关后用手稍微拨动下扇叶风扇,又能正常运转,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电容又坏了吗?

网友A:
不是电容坏就是启动绕组坏,拆开用万能表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不排除转子轴承没有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落地式风扇买了有3 4年了,5月份的时候出现不转,自己动手换了个同容量的电容,装上后就OK了,电扇满血复活。前段时间在出差,家人跟我说风扇又不转了,今天回到家拆下来看了,跟上次故障类似,插上电,启动开关后用手稍微拨动下扇叶风扇,又能正常运转,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电容又坏了吗?
电容实际容量可能不够吧

网友C:
上下摇晃一下转轴,这种用轴承套的机械结构都是一次性的易耗品。

网友D:
电风扇基本是轴承缺油的问题,那个含油轴承以前是用铜的,现在是铁的,里面那个羊毛垫也省了,基本上每年最少要加一次油,清理一次轴上的杂物,你上次换电容时候估计就是做了一次清洁保养吧。现在的电容质量比较好,很少坏

网友E:
多次电容损坏就有可能是线圈有匝间短路。

网友F:
实在不行就换个电机吧,买那种两端是轴承的,大约3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