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如图操作所示。

设置也翻了,好像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楼主:
4K显示器,文本设置缩放125%没看到警示,调整缩放100%,重新随便编辑了一个程序,功能图那种。

下载提示:

在哪里设置可以让上载的程序一样?

网友A:
fx3u高版本能下源代码,低版本的不能下源代码,所以也不能以简单工程上传。不过在3u里不管是st,还是标签,最终到plc还是换成软元件,5u好像没这问题

楼主:
9)   FXCPU的情况下

·   无法从可编程控制器CPU中读取简单工程(有标签)和结构化工程。由于其他FXCPU的有标签工程无法进行可编程控制器读取和源代码信息的读取/写入,请妥善保存工程。

·   无法对可编程控制器CPU进行源代码信息的读取/写入操作。

·   在带外围声明、注解的程序的可编程控制器CPU写入中,外围声明、注解无法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CPU中。(外围声明、注解的行信息也无法写入。)

```````````````````````

记得去年买了FX3U 公司用,我用的结构化编程,上载的时候还是结构化编程

网友A:
3u版本不同

网友B:
PLC文本编程都是不允许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