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是什么元件?稳压管 SMA封装吗?

楼主(2020-07-06):
似乎是稳压管 SMA封装

网友A:
1W30V

网友B:
PTZ30B,30V 1W稳压管

楼主:
楼上诸位还有X宝卖元件的都看走眼了啊,这个是16V的,我换30V上去不对,好不容易找到个废板拆过去就对了!

网友C:
换个思路搜索,logo已知mcc,那么丝印标识30b,封装看大小sma或smb,pcb丝印z已确定为稳压二极管
试看搜索结果
点击搜索结果第一行进入
打开后找到标识码对应行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实际电路工作原理去选择元件,什么网络搜索都不用了,省事省力

网友D:
有时候一个元件有几个丝印,一个丝印同样也会有几个型号的元件,最好找原板子上好的元件测试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