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6):
RSLinx组态时有两个模块是问号,请问各位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点上去,看看信息.
是不是需要eds文件?或者另外选择模块类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缺EDS文件

网友B:
缺少EDS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样才能添加EDS文件

网友C(2020-08-10):
回复 楼主:
在RSlinx中安装ED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