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第一次是空调使用时漏电保护跳了。跳完一送就跳,送不上。隔时间长了再开空调,大概40到50分钟又会跳。就买了个新的断路器换了,还是没用。拉临时线给空调用也会跳。就找了修空调的,钳形表测压缩机电流是正常的。就问跳的那几天是不是下雨了,怀疑是空调线不好了,下雨绝缘变差漏电。那几天确实下雨,修空调来的那天正好是连续晴天几天了,开了之后连续几个小时都没跳。就让继续观察,下雨天会不会跳。这几天又连续大雨,连开几小时又不跳了。

网友A:
漏保动作跳闸,问题确实不好找,看看室外机的线路

网友B:
墙孔内水管漏水,漏电了吧?

网友C:
有可能漏电的地方干燥了,前段时间湿度大公司有个烧热水的老是跳,后来把发热管接线头用吹风吹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摇表摇一下的对地绝缘,基本上就能确定故障。

网友E:
有可能是下雨风扇进水了吧。

网友F:
指不定过会晚点又跳了,湿气还没进去,可能线路有轻微破损。我想起了我家的楼顶,顶部的石灰层都快脱落了。一般都是下大雨后第3天左右顶部就渗水,连续几次都是这样,物业说是天沟堵了水泄不出去,连续3次都说堵我也有点不信,这次一连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反倒又没见渗水了。

网友G:
如果是住的靠墙山,那就免不了是墙内线路进水了,如果查不到,就只能改明线了,就算查到故障点,也要用适当的工具切开故障点。改明线最可靠,然后装饰一下,我是说局部改明线,并不是整个房间全改。我的就改了。有时也许是厨房的爱坏,油烟子的影响。

网友H:
空漏到空调的线路是否单独一路的?是否中间有接口?空调电源线有无接口?拆开内外机看看线路有无破损

网友I:
线路老化湿度大的时候就不行了
刚下雨或许还没到时候!
把外机的线路拆了检查吧!

网友J:
这种软故障不太好查。尤其是由于阴天潮湿引起的。

网友K:
有可能是去外机的线路在墙角出口的地方存在给老鼠等小动物咬破损了,有时候进水了就会跳闸

网友L:
这种问题最难查

网友M:
直接用线管走明线得了,这个不定期还会发生

网友N:
查下空调的接地电阻吧,是不是空调本什么电路板受潮

网友O:
既然故障不好查,就做防雨处理

网友L:
你到可以试试临时甩线到插座,问题还在空调问题,问题解决临时线改固定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关键是现在什么都没改动,最近几天连续下雨,又一直不跳了。到昨晚为止一直没跳

网友L:
这个漏保是不是还有挂着其他电器
使用带漏保的空调专用开关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