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两者都可以用的情况下

网友A:
放大板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几种的,具体用哪种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B:
放大板是什么鬼?
有些地方不让用固体,固体好像有微弱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板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几种的,具体用哪种要看实际情况。
那晶体管放大板和直流固态继电器用哪个好?

网友C:
看你用的负载是什么性质、电流多少、动作频率等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的负载是什么性质、电流多少、动作频率等都有关;
感性负载,电流不大,动作频率高。

网友D:
直流负载用晶体管放大板(要求带过压吸收ZVR),交流负载自然只有交流固态继电器或者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负载用晶体管放大板(要求带过压吸收ZVR),交流负载自然只有交流固态继电器或者双向可控硅
晶闸管的放大版交流直流都能带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流关断的晶闸管是GTO,那个很贵的,人家肯定不会用来做这种PLC放大板!!
至于普通晶闸管(可控硅),那个是过零关断,直流没法关断的!!

网友E:
两者都满足使用要求的话,谁便宜用谁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板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几种的,具体用哪种要看实际情况。
那晶体管放大板和直流固态继电器用哪个好?

看电流大小,一般固态继电器都是单个的,可以通过的电流大。放大板做的是几路控制集中在一块底板上,能节省空间接线方便,但是通过的电流比较小,一般是几安的样子,具体的你要求你可以去淘宝找客服,有些店家可以按你的要求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板有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几种的,具体用哪种要看实际情况。
那晶体管放大板和直流固态继电器用哪个好?

看电流大小,一般固态继电器都是单个的,可以通过的电流大。放大板做的是几路控制集中在一块底板上,能节省空间接线方便,但是通过的电流比较小,一般是几安的样子,具体的你要求你可以去淘宝找客服,有些店家可以按你的要求定做的
主要是看两者的稳定性和寿命哪个更优?这种东西要是坏的话要跑出去售后 到时候就花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