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多少钱

楼主(2020-07-07):
雷达液位控制器  继电器输出

用量较多  问一下大约多少钱不算贵  求人开发的  想比较一下    知道市场有现成的,

网友A:
什么情况要用雷达
好像比超声波的贵

网友B:
不知道价格,只知道油舱类等防爆场合雷达式液位计用的不少。

网友C:
这个跟浮球液位计有什么优势,感觉还不如浮球容易维护。

网友D:
雷达传感器+1608阵列的单片机控制板?
拆分控制系统,传感器+控制板,并去淘宝搜索对比,一般物料费+物料费*(XX%)百分比数值的确定看产量和物料费高低,比如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要用雷达
好像比超声波的贵
不锈钢污水罐负压  探针时间长了有误动作 量程太短浮球不行  超声波贵  其实雷达更贵

网友E:
要想价格低,直接用汽车的雷达测距,不过那个玩意的测距曲线我一直没有找到参数,还有通信参数也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价格低,直接用汽车的雷达测距,不过那个玩意的测距曲线我一直没有找到参数,还有通信参数也没有找到
想过  车用测距雷达广角可能大 会产生误动作  我实际要求污水罐直径不足600毫米罐内还有給排管路 雷达反射距离1300毫米 车用测距雷达广角可能超过 600直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要用雷达
好像比超声波的贵
不锈钢污水罐负压  探针时间长了有误动作 量程太短浮球不行  超声波贵  其实雷达更贵
φ600,
1.什么样的污水,有硬物?
2.探针时间长了为什么有误动作,有污物挂在电极之间?
3.上下水位控制,量程有多少,100mm以上?
4.检探空间有φ100?
如果,没有硬物如纸张树叶棍棒......就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污水,3-4条 OK 可以看看另一种浮球
类似还有其他
电极误动作什么原因,是不是控制器问题,电极的问题好解决,要对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要用雷达
好像比超声波的贵
不锈钢污水罐负压  探针时间长了有误动作 量程太短浮球不行  超声波贵  其实雷达更贵
φ600,
1.什么样的污水,有硬物?
2.探针时间长了为什么有误动作,有污物挂在电极之间?
3.上下水位控制,量程有多少,100mm以上?
4.检探空间有φ100?
如果,没有硬物如纸张树叶棍棒......就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污水,3-4条 OK 可以看看另一种浮球
类似还有其他
电极误动作什么原因,是不是控制器问题,电极的问题好解决,要对症。
都说对了  真空排污乱七八糟杂物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另罐内潮湿探针误动作 串电阻人为降低灵敏度一段时间后再度出现误动作特别是夏季 浮球根本就不能用  超声波  雷达  别无选择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污水进口没做拦网
潮湿也会引起误动作,醉了
降低感度串电阻,谁出的注意
,那就是控制器没选对,用低感度液位控制器(污水/海水等专用),价格不惊到就好
污物挂电极----拉开电极距离,还会挂那就惊到我了
用这样的浮球,还怀疑.......那就用定制雷达好了----能多要钱

网友E:
国产成品超声波液位计,价格也就是600往上(零几年我购买是2400左右,价格下降实在太快),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污水进口没做拦网
潮湿也会引起误动作,醉了
降低感度串电阻,谁出的注意
,那就是控制器没选对,用低感度液位控制器(污水/海水等专用),价格不惊到就好
污物挂电极----拉开电极距离,还会挂那就惊到我了
用这样的浮球,还怀疑.......那就用定制雷达好了----能多要钱
当前就用这个一百多一个 每个罐用两个 污水中杂物要占百分之五十可想而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太懒概括之

网友F:
杂物多的水池用电极式液位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G:
什么污水罐会有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