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这台机器开始的问题是继电器上电吸吸合合的,(我这上的是单向380v)我这有三台一样的,其中有两台是模块坏了,我把其中一台机器的主板拆下装我这机器上还是不行,我就拆机,检查触发继电器电路有光耦坏了,上电好了,然后给频率始终给不上。然后上了三向380,过了一两秒。空开就断了。然后就是检测了一下模块儿也没坏。把模块拿下来上了直流电。继电器还是不吸合。过了过了四五秒钟报警欠压。问问师傅们怎么解决,一个礼拜了,整的有点崩溃了。

网友A:
你就没看看母线电压到底显示多少?欠压期间,输入缺相保护期间是无法给定频率的!三菱的机器,看你这PCB成色应该是好搞得!要注意各电源负极的引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我这上整机装上面板电压和我测的电压一样,把模块拆了,上直流电就报欠压,面板显示0.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看,我整机装上,上单向380开灯泡,机器正常,灯泡一点电灭,而我不带灯泡,就还是以前的故障继电器吸吸合合

网友A:
怕是开关电源哪里不对吧,先查查继电器线圈那一路有没有问题!单独上直流没有检测电压,那是因为你没把N引到电压检测的那个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你看,我整机装上,上单向380开灯泡,机器正常,灯泡一点电灭,而我不带灯泡,就还是以前的故障继电器吸吸合合
师傅你看,我整机装上,上单向380开灯泡,机器正常,灯泡一点电灭,而我不带灯泡,就还是以前的故障继电器吸吸合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修好了,是大电容的问题,我家的电桥测的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启动run灯闪,电机还不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忘记了,你翻说明书看看,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B:
上电跳闸还是继电器没断。还得把继电器拆了,量量线圈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