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07):
想在WINCC里面读取一个字变量每个位的状态,想了解下脚本怎样写

网友A:
smarttags("varbit")=not ((smarttags("varword") and 1*2)=0)

楼主:
问下1*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1*2是什么意思?
举例子是读第二位.读第几位就要乘以几个2.
你也许要16位都读,那就*2再*2这样全部读取.
其实wincc里面可以直接用位.另外C脚本可能比vbs简单.